楼主(2009-03-02):
小弟外行,采用GX DEVELOPER编制SFC图转成程序图。
因为做温度控制,需要PID调节。
请问如何在SFC中如何实现PID指令??
万分感谢!

网友A:
应该和在通常的时候一样用
PID调试好了,执行时只要启动、停止就可以了

SFC加PID还没实际调过,普通的中是用过

网友B:
用这个功能时,还是有一个梯形图块的
一些运算与报警条件,PID,都可以在这里编程的,与用梯形图编程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