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2):
关于PLC的“源型”和“漏型”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源型、漏型是指直流输入/输出PLC而言,针对的是输入点/输出点的COM端,当公共点接入负电位时,就是源型接线;接入正电位时,就是漏型接线。或者换种说法源型是高电平有效,漏型是低电平有效。源型输出是指输出的是直流正极 漏型输出是指输出的是直流负极   源型输入是指输入点接入直流正极有效 漏型输入是指输入点接入直流负极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