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2):
永宏PLC中D缓存器和R缓存器的区别?

网友A:
应该没区别吧?,我用的时候基本一样啊!

网友B:
应该一样的

网友C:
区别:
(1)R寄存器中的R0~R2999为默认为保持型,可规划为非保持型;R3000~R3840默认为非保持型,可规划为保持型;R5000~R8071可规划为ROR(只读寄存器),另外,模拟量输入 输出缓存器是R3840~R3967。
(2)D寄存器全是保持型,不可更改。
(3)R寄存器可以结合变址寄存器V和Z使用,而D不能。
未尽之处,请继续补充。

网友D(2011-06-05):
豁然开朗啊

网友E(2013-06-09):
D寄存器是数据寄存器,带断电保持,用来存储初始数据;
R用来存储暂时数据,断电不保持。R也可以断电保持,在内存配置中可以设定保持范围,
R0-2999;D0-3999都为保持型,所有R类缓存器都可以规划为保持或者非保持型,
R5000-8071还可以规划为只读缓存器,
另外D型缓存器不可与V、Z变址缓存器合用,但可同P0-P9合用,而R型缓存器则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