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2):
各位好:
用一变频器控制的排风机,运行4个小时,变频器报F0003欠电压故障,控制变频器的开关马上跳闸。
把这个风机负载接到另一路备用风机负载去试,备用和常用风机功率都一样,都是用变频器控制的,备用的开关运行一段时间也跳闸,
把变频器频率上调时,发现跳闸时间非常短,再上调,变频器报F0003欠电压故障,开关马上跳闸。
控制箱内,没有发现短路,等情况,电压也正常。

网友A:
西门子啊?因该是先跳闸,后保护才对啊,变频器输入电流是不是比较大,把断路器电流放大一档,保正解决问题。还有变频器输出是不是接有热继,热断是常闭触点是不是接在输入侧断路器的线圈上的。如果有,就得将热继的常闭点直接短接。因为原理是:输出电流增大,热继动作,输入侧掉电。变频欠压。

网友A:
变频器只有在输入掉电,缺相,惑者干扰引起保护误动作后才会报警的

网友B:
是不是空开选小了,造成先跳闸,还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