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2):
PID温控显示无异常,但是PC监控曲线上面是一条直线,无超调,也无震荡。而且曲线显示数据要高出温控器设定值20多度,怎么调都不行,请高手指教,谢谢了!

网友A:
你没告诉大家温控器与PC是如何连接的,大家怎么帮你呢?我觉得首先要知道温控器给PC的信号是什么信号,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这样才能谈到如何分析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是4-20mA的模拟信号.请楼上的师傅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B:
可以自整定一下试试

网友C:
那你控制它降低时它的模拟信号有没变化?

网友D:
你的PID是控制什么,温度是用什么来升温还是保温呀。

楼主:
我的PID是用来控制热电偶的(型号:K600的),是用发热管来升温的,环境是在真空炉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