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输出问题

楼主(2009-03-02):
现有一台FX1N  PLC.输出点有输出信号,但没有24V电压输出.请问可能原因是什么?如外加24V电源不知道要怎么加?谢谢

网友A:
首先你要清楚该PLC是只输出干结点,还是有源的,如果是干结点一端加电源,另一端连接控制元件了,

网友B:
FX1N 的输出只是一个触点,是要自已加电源的
如果是继电器的,正负没什么大的区别
如果是晶体管的,COM端接电源负,电源正接负载后,再接输出Y

网友C:
可能是继电器输出吧,com接24+

网友D:
呵呵;
输出只是一个触点,用万用表测输出时接通,关闭时断开就说明这个点还是好的;
电压是带负载时另加的;

楼主:
不对,本PLC是有24V电压输出的,因为测量了有两个点是有电压输出的,其余没有?

网友B:
输出24V电压和输出点不是同一个东西

网友D:
呵呵;
PLC上的DC24V电源是对外供应的,一般只有0.3A左右;输入用的接近开关电源等可以用这个;

楼主:
谢谢各位以上明白了,想再问两个问题,1 输入是不是每个点都有+24电源?我不是很理解?

2 有的PLC 输出有很多COM 点如FX 1N-60MRR 的它的输出就有8个COM 端.有的只有一个或两个.请问它们之间COM端多和少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D:
呵呵;
1、三菱FX系列国内销售的PLC输入用的电源已经在PLC内置了;不接线时你测量一下,所有输入点与输入公共端COM间都有DC24V的电压;
2、输出继电器不是每个输出点都有单独公共输出端的;
Y0 Y1是单独的,后面的输出点有4个公用一个公共端COM的,也有8个公用一个公共端COM的,所以输出公共端会有好多个;

网友B:
输入、输出的简单内部图、怎么接线在三菱的选型样本上有的
而且随机的说明书里也有这样的说明
可以看下这些

楼主:
非常感谢谢9楼朋友,感激不尽!因困顿人接触不久,所以有很多东西不是很明白,所以,以后有劳了

网友E:
可能是输出点不良,你断开负载再测量,看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