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2):
请问各位:
     变频器控制电动机时,在不同的频率情况下电机的实际功率是多大?能 不能有一个理论的方法得知?(也就是说电机的频率和功率有什么关系)?

网友A:
如果用矢量控制方式,50HZ以内电机功率一样

网友B:
如果用矢量控制方式,50HZ以内电机功率一样
        可能是手误。50HZ以内电机恒转矩,功率随频率上升而上升;50以上为恒功率。

楼主:
如果是V/f控制呢?

网友C:
这个要用U2/R来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