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2):
请问各位:
     电动机直接启动时的电流是Ist=4--7Ie,星启时I=0.333Ist,那么4--7倍是电动机本身出厂时定的还是规定用户带负载时实际的启动电流呢?

网友A:
估计是出厂空负载定的,一般大点的电机都是空载起动!不允许带载起动的!

楼主:
如果带载启动的话电流就是不只是4——7倍了,对电网冲击大的同时,电机本身允许吗?所以我问是4-7倍是电机空载实际达到的,是最大值,还是对启动时的一种限制?

网友B:
小电机一般都直接启动,启动电流是4-7倍.而且负荷轻,容易启动.对电网影响小.大电机都有软启动装置,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

网友C(2012-09-06):
引用 网友B:
小电机一般都直接启动,启动电流是4-7倍.而且负荷轻,容易启动.对电网影响小.大电机都有软启动装置,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