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触摸屏

楼主(2009-03-02):
我现在刚刚实习,碰到了些问题,想请教下,我用gx developer编好程序后怎么上传到plc里去呀,是在线里写入吗?但是就是会跳出框,传不进去,我在什么rom里写入就可以的,那么在两个有什么区别哇,那到底如何才是正确的做法呢, 还有我用EB500编触摸屏的我编好直接摁个图标下载,为什么老是出现commucationg timeout的呢,然后我试了很多次,有次无意间把状态里选择了1,就莫名的上传了,但是我又试了次,又不行了,我是那里出错了呀,还有就是我一开始就把电脑plc触摸屏连接好了,然后ex developer在rom里写入到plc里,还有我那次无意间把EB500里编好的东西传入触摸屏后,触摸屏就跳出来plc no response,在导入前是没有,这个又是为什么呀,请哪位大侠一定要告诉,这可是我的工作,我会万分感谢的,最好能留个联系方式,QQ什么的我是上海人!我很急的呀,这可是我的工作呀!

网友A:
你用的是具体什么PLC,最好具体说下型号,
通常下载程序是在线里面选择写入PLC就可以

EB500,做好画面,编译下,只要通讯口、下载线对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B:
三菱的PLC吧,看你的通讯参数是不是有错

网友A:
三菱的也是有几个系列了
不像FX的,FX操作时不需要选择什么ROM项的

网友C:
55255554   不好意思

网友D:
gx developer下首先要通讯上,然后写入PLC时把开关放到STOP位上就可以;
除非你PLC用的有EPROM卡或EEPROM卡写保护;

楼主:
我用的是fx1n的plc,mt506的触摸屏,我老是不对呀,我在gx developer的工具里rom传送里写入,这个对挖,我点在线写入就是不行,出错,再rom里写入就没问题的,我不知道哪个才是正确的!

网友E:
021-67681396-60

网友F:
plc no response
PLC没有连接上或者是程序不对,找不到地址。通讯不要设置的,如果连接正确,数据线是指定的型号,直接就可以连接。威纶屏和三菱数据线是要接在PC接口的,线应该是线头的那种,松下等机型接在RS232口。
还有在屏的系统参数里面要把机型设置成和PLC型号一样的,这个三菱的有FX1N和FX2N二种设置。

网友D:
在线---传输设置内先设好COM口,与PLC成功通讯;
点写入PLC这一栏;(不是写入PLC 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