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2):
那位老兄有RS232转485 422 的电路图?两个MAX485组合是不是可以变成422?

网友A:
用在什么场合
三菱有这样的转换器:FX-485PC-IF

网友B:
用个研华模块吧232-485-422全了

网友C:
还是说你要连的两端都是什么型号的产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人接触的PLC 人机屏 型号比较多 每一样买一条线不合算  需要一个通用的数据线 RS232-RS485-RS244 最好有个接线端子的方便连接 楼主知不知道 MAX3491不用那个单片机怎样接线?

网友E(2009-04-15):
不要带微处理器的……直接用232和485芯片
我也在做,我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