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2):
请教各位:
     在DP通讯网上,PLC通过CB板读写变频的参数,PLC读上来的数存放在PLC的某个区内,这些数是怎样跟 变频器的参数对应上的?能不能举个例子?至于选几个PKW几个PZD有什么规定?

网友A:
在DP通讯网上,PLC通过CB板读写变频的参数,PLC读上来的数存放在PLC的某个区内,这些数是怎样跟 变频器的参数对应上的?能不能举个例子?至于选几个PKW几个PZD有什么规定?

网友B:
不同的变频器对应的PPO类型不同,MM440仅支持PPO1和PPO3,PPO1为4个PKW两个PZD.PPO3为两个PZD.具体使用请参考{PROFIBUS-DP现场总线工程应用实例},上面的例子很详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有哪位有空的话,把{PROFIBUS-DP现场总线工程应用实例},上传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