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2):
PLC跟LOGO,有什么区别啊!LOGO,也是靠电脑往里面编程序的吗!前面的操作面板可不可以啊!希望同行给讲讲,谢谢

网友A:
LOGO可以看成简单的PLC,用逻辑块编程,用电脑上软件可以,也可以用面板上的按钮手工编程
简单的小设备用这个来控制很方便的,自带小界面,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网友B:
其实就是小型的PLC,只是另叫了一个名字。用法上多了一个按键编程。

网友C:
LOGO是SIEMENS的,严格的说,这种还算不上是PLC,功能比较简易;
三菱也有对应的,叫小阿发;
OMRON等公司都有这种简历的控制器;

网友C:
LOGO有带按键及液晶显示窗口的型号,也有不带的;
带按键及液晶显示窗口的型号可以用上面的按键来编程;

网友D:
LOGO!产品集编程、显示、控制为一体,包含了现有继电器软功能,井具有许多逻辑算法,可由用户任意进行功能块连接,其编程方便,简单易学,体积小巧,价位适中,由于其输入、输出点数有限,所以只适台在单独机组及较小系统的电路中使用,当然其也有一定的扩展功能。

网友E:
简单的工控产品为了配合低端自动化而研发的

网友F:
LOGO是简单的逻辑控制,功能简单,不能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