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2):
在实际工作中,经常会遇到空开缺相的故障.可用电笔,电流表和万用表都无法检测出来,常常会因为这样与客户解释不清,而最后只能用最基本的方法,更换空开来证明,感觉特麻烦,还没有理论依据,在这里特求助朋友们,谁能给出最合理,最有说服力的方法,(说明一点,负载是加热器).谢谢!

网友A:
你用缺相的那一相,接个负载,然后合闸不工作,这不就说明问题了吗!

网友B:
用万用表量不出吗?

楼主:
我看见我们的电工几次用万用表都没量出来,最后只得用更换空开来证明,我觉得应该有理论上的解释啊?

网友C:
用万用表测量相间电压或相与零电压,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D:
不能测量是很少的情况,动静触点就连一点,能满足测量仪表,但不能带负载,如果是DZ型,把3相分开敲一下就知道了,接触不好的,会自己掉落的

网友E:
如果是换个空开就好了,那还是说明空开的质量有问题上,或是设计上选的不合理。

网友F:
空开买好点噢,

网友G:
最不好判断的是电流大时就缺相负载小时没事
我公司的一台数控刀架就出现过这个问题!
这样的问题不好判断只能要求元件质量好点

网友H:
这种情况一般要从空开的结构上入手,里面都是通过扣来实现开关的,时间久了就会出现里面的扣损坏的情况,这是就失去开关的作用了!

网友I:
一般都可以测量的,如果负载没有问题,但空开总自动跳闸,按经验就判定空开老化!

网友J:
万用表可以测量出来的

网友K:
现在的假冒人伪劣产品太多,电流小时它能凑合用,电流一大它就断路,那些技术监督人员也该下岗了。

网友L:
如果载着负荷测量,电压差别可能不是很明显,但如果把负载去掉在测量就会测量出来啦,你说的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M:
你说的我也是碰到过的,用万用表是可以测出来的,测相电压一相会偏低。要是说原理的话其实也是简单的,因为负载是星形接法,所以会出现空开一相断开也会有电压的情况,解决的办法是断开空开负载,再测电压(随便相、线电压都可以)就很容易判断了。

网友N:
测电压应该是能测出来的啊

网友O:
建议不要再使用这个空开的牌子.

网友P:
kk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看是用万用表,电笔.电流表都可以测量出来。1:在带负载的情况下,如果缺相,如果用万用表测量不可能有电压,如果用电笔测量这一相绝对弱,如果用电流表测量无显示。2:在带负载的情况下,如果接触不好,用万用表测量表针来回摆动。用测电笔测量电笔时明时暗。用电流表测量表针来回摆动。3: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如果缺相万用表.电笔无显示。但是如果接触不好万用表和电笔都可能显示正常,所以测量时最好带上负载。

网友Q:
你应该不是电工,你的加热器应该是多条电热管(220V)接在三相上面,所以就算有一相缺相,但是在空气开关那用表测量也有电压。只是不是380v

网友Q:
你应该不是电工,你的加热器应该是多条电热管(220V)接在三相上面,所以就算有一相缺相,但是在空气开关那用表测量也有电压。只是不是380v。如果是单相的话如果断零线的话,带负载测量就会(在空气开关后面用电笔)二条线都有电压

网友R:
在选电气这方面感觉选好点的还是用起安全个放心些,而且故障也不会这么麻烦啊,

网友S:
用万用表是可以测出来的,缺相电压一相会偏低

网友T:
难以测量可能是触点接触不好,在小电流的情况下虚接,大电流时会造成电器缺相运行。对电器很危险的。建议在选购电器产品时要选用知名品牌国标产品!免因小而失大!

网友U:
用万用表测量相间电压

网友V:
万用表都测不出来,反正我没遇到过,我也不信。

网友W:
用电流表和万用表是完全可以测量出来的,只是要看情况来分析

网友G:
我遇到过这样的断路器
负载电机不运转时,三相均有显示,当电机启动后电流一增大
就有一相断
停车检查一点问题没有
开车电机就是不转
最后也是换个新的

网友X:
把负载去掉,合闸,再量出线电压!

网友Y:
原因就是你们的空开小。客服在超负荷运行时间长。空开内部的触点熔化。导致接触不良。也会少相。不带负载用万用表测有电压加上负载就少相。
   不明白你就把空开拆开看看内部的结构就明白了。
   用万用表测得出来的。
  不可能测不出来。。。

网友Z:
你用缺相的那一相,接个负载,然后合闸不工作,这不就说明问题了吗

网友AA(2009-05-02):
万用表可以测量,如果缺相,一般2相在180V电压左右,只要不是380V,基本可以判定是缺相,最好别用电笔,它只是电压不一样,灯的亮度也不一样,你要是对那亮的程度不熟悉的话,不可靠!

网友K:
用钳型表带负荷测三相电流,没有电流的那一根就是有问题。

网友AB:
测量空开的进出接线点的电压即可判断是否是缺相啊

网友AC:
用模拟负载测试
可以用个220V的灯炮测试。具体方法:每一相对地测试给用户看,哪一灯泡不亮就是该相缺相了,这样跟用户很好解释,一目了然。

网友AD:
我感觉带负载测量较好 还有做重要的一点卡电流!

网友AE:
36楼网友的“试灯法”较实用,如果零线连接不方便,你也可以用三个灯泡,将其接成星形连到三相电源上试。好多虚接的故障用万用表是量不准的。

网友AF:
不可能万用表量不出来

网友AG:
开关质量不过关或选择的开关容量偏小,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AH:
把负载拆下,用万用表可以量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