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09-03-02):
请问三菱PLC(型号FX2—128)和三菱触摸屏通信线引脚的对应关系

网友A:
这型号也太老吧,还在用
和三菱什么型号的屏连接,如果是F900的,用FX-40DU-CAB这条线
一边1到9对应另一个2、3、4、5、7、15、16、17、18,8和21短接
这线国产的很便宜的

网友B:
也是RS422的接口,是25PIN的;与GOT的电缆可以买条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