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2):
请问一下,我这个设备是3相4线,有漏电保护器和空气开关,必须零线接到设备外壳,设备接地时漏点保护器才好用
我想问一下  正确的接法???

网友A:
外壳地线,接零线肯定漏电保护要跳

楼主:
我的设备现在是这个样子的  零线接到外壳上了   外壳又用铜线接到地上  地下约20CM  有设备上的一根火线接处外壳,漏电才跳
           要是外壳和零线不连接   则漏电不跳
这么接  对吗  请教正确接法

楼主:
就是零线和设备金属外壳连接--外壳可地连接
我实验时,用 设备内的一跟火线接触外壳,漏电保护才好用

要是零线不接外壳,用火线实验的时候漏电不好用

网友B:
应该用地线接外壳,零线与地线至少要分开,在设备这边。

网友C:
零线要进开关的
设备的外壳要接地线

网友D:
接地和接零是很容易混淆的,关键看你的供电系统是什么形式的,不同的供电形式其保护也不一样,如果弄错了,很危险,有时候还会引起人身伤亡事故,漏电断路器也可能误动作或者不动作,所以这个问题楼主一定要引起重视,百度上这方面的文章也不少,建议楼主还是好好学学。

网友E:
首先你要看你的供电是什么系统:1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
                                           2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

中性点接地系统,采用接零保护。中性点不接地系统采用接地保护,还可以重复接地,在同一系统中禁止又接零,又接地。那是很危险的。5楼的应该好好看看书,不要胡说。

网友F:
有漏电保护,零线就不能接地或接外壳。

网友G:
l楼上说的很好

网友H:
应该不用你说的那样接的,地线接到设备外壳上

网友I:
我也不是很懂,在学这方面的知识呀
有篇《电气系统的接地与接零》大名小名写的,你可以看看。
我认为采用功能性接地与保护接地就行(也是重复接地)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外壳地线,接零线肯定漏电保护要跳
严重同意

网友K:
这个想要分一些特定的场合的,但是一般的时候,地线与设备外壳相接,但有些时候是可以重复接地的,就像8楼主说的

网友L:
接地和接零是很容易混淆的,关键看你的供电系统是什么形式的,不同的供电形式其保护也不一样,接地和接零是很容易混淆的,关键看你的供电系统是什么形式的,不同的供电形式其保护也不一样

网友M:
空开在前。漏电在后。请问你用的漏电器是三相四线的吗?
     工作零线和接地保护线你要公清楚。
工作零线一般是不能够当作接地保护线用的。如果你要用作保护线用漏电器就会动作。

网友N:
8楼上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