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2):
各位大侠好,我有一个M2I的TOP3MA的人机界面,还有一个FP0-C16T 的PLC。PLC与电脑仿真通讯正常,人机界面与电脑也正常。但是如何让人机界面与PLC通讯??

网友A:
你去看TOP3MA的手册里,有它跟各个品牌PLC的通讯线的焊接方法,即几脚对几脚,运行时通讯线两边连接就可以了

楼主:
我们公司里买了好几年了没人用。当时就配好的所有的数据线。是一整套的东西。PLC还带了A/D 与D/A模块。。。所有的线我检查过是对的。人机界面里的寄存器与PLC中的如何对应啊。有例程就好了。。谢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B:
安装好人机的软件,在软件中选择好PLC的型号,PLC里的寄存器在人机中就能对应上,可以设置了

网友C:
这是韩国的一个品牌,屏上编程时选FP0的型号;
另外屏与PLC的通讯电缆要正确;

网友D:
连接电缆 通讯参数正确 很容易通讯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厂家来过了。当时测试了一下,点了一个输出是正常的。可我现在又不正常了。靠。欺负人啊这鸟东西。。

楼主:
现在终于好了。人机与PLC通讯正常了。也做好了一个测试装置。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