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2):
我司有一立式注塑机使用富士人机,我把画面上载到电脑,想加一画面,重新打开这文件,软件显示语言号不同是否打开,接受打开,进入画面编辑,输入标题文字输不进去,要么显示???,输入英文可以,各位师傅这是为何?语言如何转换?谢谢!

网友A:
程序可能是繁体字
你用金山快译翻译一下再看看.
或者把你的电脑配置成繁体环境看看.

网友B:
你原来触摸屏上的文字是不是中文的?

网友C:
屏幕有没有语言算选项?

网友D:
請在你軟件的字體設定中添加語種。

不清楚你使用的是什么版本的軟件?如果是非中文語種選項,那么是無法輸入中文的,即使是中文選項,在繁體下無法輸入簡體。

楼主:
富士人机界面汉字输不进去?
从人机上传上来的是繁体字,有中英文转换触摸开关,所以传上来也有英文画面,但是想加一画面,输入简化字或繁体字输不进,用过这软件的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E:
你没有下载必要的字体在电脑上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从人机上传上来的是繁体字,有中英文转换触摸开关,所以传上来也有英文画面,但是想加一画面,输入简化字或繁体字输不进,用过这软件的师傅指点,谢谢!

你使用何种软件?UG00S?或者是V-SFT?

POD的型号是多少?

以Hakko的V-SFT软件为例,富士的UG00S软件由Hakko开发,因此Hakko的使用与富士的使用时完全一样。

软件菜单中系统设定下的字体设定,在字体设定对话框中的语言选择中的切换语言数填写3,即3种语言(你原来的繁体中文与英语,现在加上简体中文,共3种语言)。

选中新添加的第三语言,选择设定,出现设定对话框,然后选中简体中文即可。

在软件中添加文本框,然后再文本框中选择简体中文,此时你输入的简体中文就可以正确显示。

非常遗憾,无截图,因为gkong的附档中始终无法确认我截的JPG图片。

网友F:
由於是使用系統字體,因此編輯時需將您的電腦語系設定成繁體環境,或是使用Microsoft AppLocale,將UG00S編輯軟件開啟成繁體環境後,再輸入繁體中文即可,若是要輸入簡體中文的話,可依照cvlsam大大所說,要再建立第三國語言後編輯多國語言表內簡體中文欄位即可,要是您的人機是可以設定成Windows的機種的話,怕嫌麻煩時,直接把字體點選設定成使用Windows字型即可。

楼主:
繁體子輸不進去?
謝謝各位師傅的回复,說明書也看過,到現在還没搞定,問題在哪裏?英文,簡體字可輸進去,但一輸繁體字顯示的就不知道是是什嗎字?一打開這上傳來的畫面,它出現LAGUAGE  CODE  IS  DIFFERENT,CONTINUE?就是輸不進繁體字,在字體設定中輸入了繁體點OK!也輸不進。另建一新工程也輸不進繁體字,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