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2):
1.实验室里要测试饮水机的加热器的寿命测试。想做一个装置,对其加热器做冷热水循环加热。想用PLC来控制。手上有一个M2I的TOP3MA的人机界面。还有一个FP0-C16T(8进8出)的PLC。有没有朋友可以给我想个办法??
2.还要对饮水机出水龙头的做寿命测试。已经买好了两个气动元件。也想通过PLC控制它。大家帮我下。。谢谢。

网友A:
1。PLC控制 冷热水循环加热,这个开关量就可以控制,应该再加上检测加热器的电流通断或是电流变化等
2。龙头寿命测试,是不是要循环打开、关闭

网友B:
看不明白,
怎么循环啊,时间还是温度?
水龙头是测开关的机械次数还是测什么?

网友C:
你把需要测试的流程用文字描述一下嘛。

楼主:
第一个:就是对电热管做寿命测试。比如,隔一定时间用气动开关开水龙头,放出热水,同时用抽水泵加入冷水。加热。水开后再又自动放热水加冷水。记录水温的时间曲线,与加热次数年等

第二个。就是测试机械性能。到多少次就不能用了。

所以的时间参数要通过人机设置。数据传回人机。

网友D:
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也根本不需要PLC:用一个凸轮控制出水龙头的打开-(放掉热水)-保持-(放到进冷水为止)-关断-(开始加热)-保持-(加热到额定温度)-下一轮重新开始。这样往复循环就达到测试的目的。不过如果电热管质量好的话,你这个试验也许要做一年、也许要做5年(据广告说美国的某品牌电热管加热器“用了50年还在用”).............

网友E:
你这是人机M2I的TOP3MA和PLC没有办法连接吗? 控制加热水和冷水就是一个开关量啊,你记录循环次数。你的问题不明确啊 !

楼主:
谢谢大家 ,我已经做好了。是实现自动机器人的功能 。但是多了一个实时测量水温功能。下次可以给大家上图。人机记录的数据我还想不出办法放在CF卡里。。CF卡是人机自带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