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计问题

楼主(2009-03-02):
请问各位,能否告诉我用万用表如何测试液位计的好坏?如何判断液位的正负极?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那你先要搞清液位计的原理了,最好还是实际模拟一下比较可靠。

网友B:
你得看看液位计的接线图和原理图啊!

网友C:
液位计有很多种,有超声波的,纯机械式的,还有普通传感器,不知道你说的到底是哪一种,每一种检测的方法也不一样。

网友D:
先弄清楚液位计是4-20MA,0-10V,0-5V等等,再正确接线,正确使用万用表,就可

网友E:
楼主话说得莫名其妙!

网友F:
你想要什么液位计的判断方法?

网友G:
提问不认真,等于没有问。

网友H:
要看你的液位计是传感器的,还是开关量的

网友I:
太笼统,很难回答.

网友J:
要先搞清楚是什么类型的液位计,差压,浮筒,雷达,超声波等等,根据不同原理,采用不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