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防松装置

楼主(2009-03-03):
还是装配技术上的要求,书上有介绍的,自己又整理了一下
螺栓防松装置:
1 弹簧垫圈防松:紧固时,以弹簧垫圈压平为准,弹簧垫圈不能断裂或产生其他的变形。
2 开口销、带槽螺母:先将螺母按规定力矩拧紧,装上开口销,将开口销尾部分开60-900。
3 a、止动垫圈、圆螺母防松:装配时,先把垫圈的内翅插入螺杆的槽中,然后拧紧螺母,再把垫圈的外翅弯入圆螺母的外缺口内。
b、止动垫圈、六角螺母防松:拧紧螺母后,将垫圈的耳边弯折,
使其与零件及螺母的侧面贴紧。
4 双螺母防松:安装时,薄螺母在下,厚螺母在上,先紧固薄螺母,达到规定要求后,固定薄螺母不动,紧固上面厚螺母。
5 串联钢丝防松:螺栓拧紧后,将钢丝穿过一组螺栓头部的小孔并扎牢。应注意钢丝的穿入方向,使螺栓始终处于旋紧的状态。

网友A:
我现在的精密机器部位都是打胶的。基本上是松不了,就算是要拆下来,也要花相当的力气才可以。只有用胶水,绝对不会松。

楼主:
要求不高的地方一般就用弹簧垫
可是我公司的设备对这个有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的精密机器部位都是打胶的。基本上是松不了,就算是要拆下来,也要花相当的力气才可以。只有用胶水,绝对不会松。

那个破胶是相当厉害滴,曾经拆过打胶的螺栓螺帽【M24】,愣是没拆动,最后气割完事!

就是厉害!

网友C:
简单实用,学习一下,同时支持。

楼主:
打胶的地方也是有区别的
向进口的设备有些地方有有些地方没有
看过设备的都知道,打胶的地方人家在设计的时候是保证这个地方不会出现故障的
而有的地方则不同了

网友D:
第一点和第四点,经常用到的

楼主:
第一点是最基本的方法

网友E:
双螺母防松和弹簧垫圈防松较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