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3):
我机床上用的是三菱FX1N30MR,正常都有输出点输出没电压的情况,剩余的点都换完了,那位大虾指教一下,负载是电磁阀.

网友A:
呵呵;输出只是一个触点,如果输出时不通说明这个点烧毁了;
如果点已经用过,那么只有二个办法;
1是维修;
2是换新的PLC;

网友B:
看下输出有没有可以整合的,再省出一点出来
或是换个PLC了
要么加个8点输出的,把坏的换到这个输出扩展上来

网友C:
更换PCB板上的继电器,我这样修理过好多台

网友A:
呵呵;型号有误;
应当是FX1S-30MR,没有扩展功能;

楼主:
型号是FX1S,我弄错了,其他的机器不像这台,正常坏输出点,这台机器的输出点每天要动作1500次左右,是不是动作太频繁的缘故呀?

网友B:
电磁阀最好不要直接带,转换下
继电器通断是有寿命的,最好用晶体管的

网友D:
三菱PLC的小继电器电子市场有卖的,换掉就行了(用吸锡电烙铁吸不要碰坏印刷板).

网友E:
看看,PLC内部的中继能不能换一下。

网友F:
楼主直接更换PLC ,就可以啊

网友G:
如果不能维修,只能更换PLC了

网友H:
4脚继电器,10元:
FX1N-14/24/40/60MR(D) RB105-DE RB104-DE
FX1S-10/14/20/30MR(D)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ee5272aa24c46131b821a53b81c21ce1.jhtml

网友I:
支持一楼的说法!

楼主:
我是想找到输出点烧毁的原因,明天把输出用小型继电器转换下看看怎么样,多谢各位大虾

网友A:
呵呵;
1500次/天,如果负载很小的话一年内是不会烧的;你用了多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