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3):
电能表的0.5s级是什么意思,在线等,谢谢

网友A:
这是它的准确度,常用普通表:0.2S、0.5S、0.2、0.5、1.0、2.0等;标准表:0.01、0.05、0.2、0.5等。

网友B:
楼上的回答的好,这是准确度等级,数值越小,其精确度越高.

网友C:
这个就是指的电能表的准确度的等级。

网友D:
电表的等级是用来表示电表的精确度的。我国规定电表分为七个等级,它们是0.1、0.2、0.5、1.0、1.5、2.5、5.0级。等级数值越小。电表的精确度越高。通常所用电表的等级都在电表的度盘上标出。

  为什么电表的等级能反映电表的准确度呢?

  这是因为电表的等级是由电表的测量误差决定的。用电表进行测量时,电表的指示值X与被测量的实际值X0之间的差值ΔX,称为电表测量的绝对误差。绝对误差值与电表的是程Xn之比,以百分数表示出来的值称为电表的引用误差En,即En=(ΔX/Xn)×100%

  用电表进行测量时,将所得到的最大引用误差Enm。去掉%号,就定为该电表的等级。如果所得结果,在两个规定的等级数值之间,则此时电表的等级定为低精确度的一级。例如,某一电表测量所得最大引用误差值为0.7%,该表的等级就定为1.0级,而不能定为0.5级。

  测量时,知道所用电表的等级及电表的量程,就可算出被测量的最大绝对误差,从而估计出测量的准确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