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3):
伺服电机工作原理,如果用PLC控制如何结合伺服放大器进行控制的

网友A:
伺服电机的工作原理:
伺服电机是一个典型闭环反馈系统,减速齿轮组由电机驱动,其终端(输出端)带动一个线性的比例电位器作位置检测,该电位器把转角坐标转换为一比例电压反馈给控制线路板,控制线路板将其与输入的控制脉冲信号比较,产生纠正脉冲,并驱动电机正向或反向地转动,使齿轮组的输出位置与期望值相符,令纠正脉冲趋于为0,从而达到使伺服电机精确定位的目的。

伺服电机的控制:
标准的伺服电机有三条控制线,分别为:电源、地线及控制。电源线与地线用于提供内部的电机及控制线路所需的能源,电压通常介于4V—6V之间,该电源应尽可能与处理系统的电源隔离(因为伺服电机会产生噪音)。甚至小伺服电机在重负载时也会拉低放大器的电压,所以整个系统的电源供应的比例必须合理。输入一个周期性的正向脉冲信号,这个周期性脉冲信号的高电平时间通常在1ms—2ms之间,而低电平时间应在5ms到20ms之间。

网友B:
根据你的实际要求,选择控制方式,然后就是实际的连线,程序的调试。

网友C:
伺服电机旋转是由脉冲来控制的。脉冲的数量决定转动的圈数,脉冲的密度决定转动的快慢。
PLC负责给伺服放大器发合适的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D:
晕!如果你是搞应用的,其实只要搞清楚信号流程即可!

楼主:
能否可以搞一个实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