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编程

楼主(2009-03-03):
我用一个5v的电源串个500欧的电阻,(得到一个10mA的电流)接到EM235的a+,a-端,然后我在软件上用movw  aiw0,vw100  怎样把vw100中的数值转换为10mA

网友A:
你PLC什么型号的?

网友B:
呵呵;
EM235当然就是SIEMENS的S7-200 PLC了;
0~20MA电流对应数字量为0~32000;
所以10mA对应的数字量为16000;

网友C:
还需要将RA+ 与A+端接。

西门子200有专门的scaling库,调用也行,当然这么简单的直接使用乘除法也搞定,提醒的是换算称双字浮点来计算。

楼主:
实际在awi0上的数值为9500 按照公式换算i=20*9000/32000=5.635 与实际的10ma 相差这么大什么原因?

网友D:
转换就是一个数学计算,很简单的,你看看是不是EM235的DIP开关没有改,一般默认是4-20MA的。

网友C:
既然输入显示只有9500,那就有2种可能,1种就是输入值确实偏小;另外一种就是DIP设置有误。

DIP修改之后重新上电才有效。

网友E:
DIP设置有误

楼主:
原来RA是一个250欧的电阻所以实际回落中的电流应该=5/750这样就差不多了

网友F:
你这个是输入的,所以得到多少是实际测量的,误差大,可能是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