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3):
利用保护采集来的实时功率用软件计算电度,因客户对电度值的精度要求不高,所以不想装电度表,程序思路知道,但是用功率求电度的公式不知道应该怎么写,求助哪位大侠可以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A:
你只要明确了电度的定义就简单多了,电能W(度)=功率P(kW)×时间t(小时)。

网友B:
同意楼上.
你要做的就是积分.固定功率采样的时间间隔,精度要求越高,采样时间要越短.然后就是累加算法(积分).注意时间的单位,以及大量过小数据累加造成的精度误差,选用精度高的运算方式.

网友C:
你只要选择合适的采样时间,然后用功率乘以这个时间,就可以每隔这个时间就更新电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