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3):
在对CAN总线接线时不知道这个CAN_GND怎么用是直接接到地上吗?它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CAN总线通常是4芯通讯电缆, 注意不能拿控制电缆代替的。
2线为A/B信号,2线为电源正负, 外面是屏蔽层,一端接地。
你说的CAN_GND 该接电源负, 有时电源负与地PE短接

网友B:
我这又一个电厂的项目也用到了CANBUS现场总线了,就是瓦斯发电机与控制器之间的通讯。不过现在还没看到设备,先学习了。

网友C:
谁有CAN总线的相关资料说明!发给我一份:EMAIL:SEAFLY826@163.COM

网友D:
是啊  总线电缆是不是 特性阻抗符合120欧姆和150欧姆,衰减达到要求的 屏蔽双绞线都能用呢?

网友E(2009-04-07):
120欧姆是终端电阻!

网友F:
我想应该是可以在供电时接电源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