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人啊!!

楼主(2009-03-03):
PLC怎样带动三台电机同时启动的编程(当然是变频启动)
大家说说有没有可能吗

网友A:
不用PLC就能实现啊!继电器线路就够用了

网友B:
要求不明确,请详细说明。
如果每台电机均单独启动的话,带多少台都没问题。

网友C:
PLC带一个继电器
用继电器的三个开点
如果用现场总线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D:
好像没有表达清楚,如果是这种方式的实现的方式很多。

网友E:
楼主是三台一起启动还是每批次启动,问题不是很清楚

网友F:
继电器就可以PLC奢侈了

网友G:
一台变频器可以接三台电机的,只要功率够大就可以的

网友H:
可以的,假如是简单的控制,就用继电器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