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器原理

楼主(2009-03-03):
请问大家,在维修汽车是,转向灯系统中有个闪光器,它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

网友A:
闪光器就是频闪继电器。有两种,一种是双金属片机械式,一种是电子式。

网友B:
一般都是自激多谐振荡器带动一个继电器.利用继电器触点使电路间断的通断.
自激多谐振荡器也叫无稳态电路.两管的集电极各有一个电容分别接到另一管子的基极,起到交流耦合作用,形成正反馈电路,当接通电源的瞬间,某个管子先通,另一只管子截止,这时,导通管子的集电集有输出,集电极的电容将脉冲信号耦合到另一只管子的基极使另一只管子导通.这时原来导通的管子截止.这样两只管子轮流导通和截止,就产生了震荡电流.

楼主:
请问有电路图纸么,可以更直观的理解

网友C:
三楼主说的非常对,原理也确实如此。

网友D:
现在应该有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的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应该有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的了吧

用超级计算机来控制,使继电器动作,用来控制闪光,效果相当滴好啊
是不是老大???

网友F:
和三楼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