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3):
RT~~
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不知道S7-200是否可以用MPI协议进行通讯连接 (WINCC6.0)

如果可以的话  请问是不是需要通信卡CP5611

谢谢谢谢

网友A:
S7-200支持MPI通讯,但不能与WINCC直接联接,需要通过PCACCESS做OPC服务,作200与WINCC中间的中转站。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不知道您是否有PC ACCESS的资料  我不太清楚怎么样用他做OPC服务

网友A:
下载《西门子 S7-200·LOGO!·SITOP 参考》V0.93版(更新版) ,里面有PCACCESS的使用说明。
下载地址: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Html/download.aspx?DownloadID=1348&TreeID=2&URL=%2fdownload%2fUpload%2fAS%2fapplication%2fA0136.zip

网友B:
200与WINCC是要通过OPC的,可以用PC/PPI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