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求助

楼主(2009-03-03):
大家好!
     我是有个问题请教大家帮助,就是松下伺服电机有A  B   Z三项输出他们各有什么作用?都是 什么作用让他输出的?请大家赐教

网友A:
A  B 是电机运行时反馈的脉冲,差动信号的,通常不需要用这信号
Z,一圈一个脉冲,集电极的,可以用于原点回归时的零点信号

网友B:
就是说明书上写的

网友C:
这几个信号是伺服向外输出的信号,一般使用时,可以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