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采样电路

楼主(2009-03-03):
各位高手,电压采样放大电路经常给错信号,造成误动作,怎么解决啊?给点建议.

网友A:
你连电路图都没有!什么情况下给错信号也没有?怎么建议!

网友B:
故障当低是怎么样的,图片也没有啊,

网友C:
那你取样后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