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跟随

楼主(2009-03-03):
我现在做一个设备,伺服电机速度是根据外面编码器来控制的 ,来保持同步运行。PLC是 CP1H,请问用什么控制方式比较好了?

网友A:
用位置方式比较好。

网友B:
呵,我也正做这种东西。问题是编码器不可以读速度。还正头大着呢。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办法,我想只有另外装一个读取速度的开关了。

网友C:
用位置控制方式可以,但PLC上要用到高速计数器的

网友B:
象三菱的PLC用了编码器以后,SPD指令就不支持读编码器数据,SPD指令只支持x0~x5。那这个速度编码器怎么读呢?

网友C:
我用的是Q的高速计数模块,用周期计数方式

网友D:
高速计数0可以读取速度,用PRV2指令

网友A:
有时编码器被动测速的方式,得出的速度不是很精确。如果可以,最好用设定速度的方式来实现速度同步。

网友E:
最简单的方式是用编码器的脉冲信号直接驱动伺服,这种方式伺服的响应没有滞后,只要设置好相应的电子齿轮比就可以了.对于传动关系需要变化的系统,可以使用欧姆龙的G系列伺服,通过CP1H发通讯命令在线更改电子齿轮比即可.编码器最好选择线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