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步进梯形图每个S10那一步都一样吗

楼主(2009-03-03):
这步进梯形图第一个S10与后面五个S10都一样吗,没什么影响么,

楼主:
接上面,各位大师,这几个图是不是一样的?就是每一个S10到SET S11置位,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功能是一样吗?
谢谢!!

网友A:
电路不成立

网友B:
功能完全不同。你的控制要求是什么?

楼主:
回上面三楼,我的电路是指每一个S10到SET S11置位,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功能是一样吗?我是画出来表达一下
我也就是简单的控制,请问四楼这些图有什么区别?所指的功能是哪些不同?一样的都是置位S11啊,谢谢各位!!

网友A:
电路输出全是双线圈,要用双线圈可以,但必须间隔,你的程序上没有间隔,所以不行,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说第二个了,一步一步的来。这种例子,书上太多了,先把书上的搞懂了,再自己写吧。

楼主:
这步进梯形图第一个S10与后面五个S10都一样吗,没什么影响么,
我在画图时是故意这样的,我画六组,把每一个STLS10到SET S11当成一组,共六组,目的是想问下他们每组之间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一样的?因为结果都是置位S11.当然,我在实际上做图时不是这样的,或者说是我没表达清楚
谢谢!!

网友C:
好像不可以有多个S10吧,这样是不行的

网友D:
电路最安全最简单的就是最好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这步进梯形图第一个S10与后面五个S10都一样吗,没什么影响么,
我在画图时是故意这样的,我画六组,把每一个STLS10到SET S11当成一组,共六组,目的是想问下他们每组之间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一样的?因为结果都是置位S11.当然,我在实际上做图时不是这样的,或者说是我没表达清楚
谢谢!!

我 画 六 组,把 每 一 个 STL S10 到 SET  S11 当  成 一 组, 共 六 组,目 的 是 想 问 下 他 们 每 组 之 间 有 什 么 区 别 ? 是 不 是 一 样 的? 因 为 结 果 都 是 置 位 S11.

上图不是真正的电路程序!如果我要分开来发那就要发六个图,但限制了只能发三个图,所以六个图我编在一起..........
另外我是新手发图同时也是刚进这行业,谢谢各位的指点!!

我画六组,把每一个STLS10到SET S11当成一组,共六组,目的是想问下他们每组之间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一样的?因为结果都是置位S11.

网友E:
你的电路看起来让人很难明白你的意思,还是先认真做一个好一点的电路图发上来研究一下吧
6楼说的对.

网友F:
只要不是线圈就可以有多个啊,比如常闭、常开触点

网友G(2009-04-30):
小弟不才,以我个人分析的意思表达,不对之处望高人指点.

楼主:
呵呵,非常感谢 zmxiong 的指点!!这些功图能都一样,就是扫描的时间稍有差别,是吗?

网友C:
14楼解释的很全面了
楼主,不是扫描时间有差别,而是功能就有差别。比如说头两个,能不能招待,一个要看X0是否接能,一个就没有用到X0也可以接能S11

楼主:
明白,就是说中间加了一些东西了,我在编程时就有这样的困扰,所以特意请教各位师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