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组M120到SET SET14的图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3-03):
请问这两组M120到SET SET14的图有什么区别,在动作上不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A:
“到SET SET14的图有什么区别?”
什么区别,指的是什么?

楼主:
就是两组同样的到结尾置位S14,谢谢!

楼主:
从中间M120处分开,都是置位SET S14么,请问这上下两组有什么分别吗?

楼主:
“到SET SET14的图有什么区别?”
什么区别,指的是什么?
PLC 触摸屏 伺服电机 变频器 低压
三菱工控产品 S S S S
不好意思,因粗心,打错了,是从M120到SET S14两组

网友A:
不考虑程序的整体有没有问题
只是看SET 14出现两个是可以的
在S13或是S12状态都可以在一定条件成立下,转换到S14的
区别就是处理不同情况下的程序

楼主:
感谢第五楼!
我说的是,从中间M120处分开当作是两个编程,我发图的时候没把两个图分开,我是想问同样的置位S14,从中间M120处往下分,上面是一个程序,但我不知道像中间M120上面的程序能不能编成下面的程序

网友B:
M120被置位后不会像状态器S那样下一状态器被置位后。上一个状态器自动复位;而是要使用RST指令复位M120地。

网友C:
使用RST指令复位M120也可以啊

网友D:
怎么现在还有这种胖触点啊?为什么我的编程软件上没有胖触点呢?

网友E:
I  S1   I
I         I----------------------------------[SET S12],
I STL  I
          ----------------------------------[SET S12],前面的触点是怎么画上去的啊,哪位能说说吗?

网友F(2009-04-30):
引用 网友E:
I  S1   I
I         I----------------------------------[SET S12],
I STL  I
           ----------------------------------[SET S12],前面的触点是怎么画上去的啊,哪位能说说吗?
人家用的是老软件,FXGP_WI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