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3):
请教各位如何安装好RSLogix5000和RSView32的软件,中间提示输入的序列号什么的要输入正确的号码吗?我的软件有授权的,还有什么加密锁等怎么搞呀?

网友A:
序列号肯定要正确填写,不然根本就没法安装!

网友B:
安装过程中输入序列号,安装完成后安装授权。没有其它特别的地方了。

网友C:
正版的你应该有序列号呀,要是没有你就输入1203******(*为任意数字)

网友D:
5000软件16版本以后对正版要求比较高了,可以通过序列号判断你是否用正版软件并相应的做出一些限制,15以前的应该没有,0123456789这个序列号用着就可以。RSview32安装没有什么大问题,有时会出现安装路径过长,只需要更改路径就可以了。
建议自己练习的时候可以用盗版,做工程还是用正版吧,毕竟能用AB做工程的不差软件的钱,而且正版用着放心。

网友E(2009-04-04):
学学习可以用用盗版的,但做工程的话还使用正版为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正版的你应该有序列号呀,要是没有你就输入1203******(*为任意数字)

不错!以前都是0123456789可以了.但是新版本不行!

网友G(2009-05-23):
输入1203******(*为任意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