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功率

楼主(2009-03-03):
一般的电脑主机有多少瓦 显示器台式的多少瓦 液晶的多少

网友A:
主机平均150W
17寸液晶平均35W
17寸CRT平均75W

网友B:
主机在300W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机平均150W
17寸液晶平均35W
17寸CRT平均75W

同意楼上

网友D:
一般主机的功率大约在230W-300W 一般15英寸液晶显示器工作功率为30W左右 一般17英寸液晶显示器的功率应该在50W左右。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般的电脑主机有多少瓦 显示器台式的多少瓦 液晶的多少
非常同意楼主说的。

网友F:
呵呵;主机箱不同的配置功率差别可大了,120~350W的都有;

网友G:
主机应该在300W左右,显示器在100W左右,液晶的在30W左右了

网友H:
双核3.0G主机实测功率,70W左右,不会超过100W滴,说是150W以上的老师是从书上看到的,
17纯平65W---75W左右,不会超过90W

网友I:
想看看家里费了多少电吗?直接查电表不就行了?

网友J:
等明天我找个功率表测下在说.
小沈阳说:"一般我自己能办到的事情,从来不求别人"
呵!!

楼主:
我在外面租房子 就是感觉电表很不对 所以````要怎么才知道电表正常?请教

网友K:
用电流卡表测过,不会超过100W.反而CRT显示器的功率要大,关掉显示器,耗电量很小.达不到100W,双硬盘,光驱,2.2G双核,集成显卡.250W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