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3):
各位老师傅,我是新手,想请教一个问题。要使变频器(西门子的6SE70)带动电机运行需要设置哪些参数,请高手给出需要设置的参数,能运行起来就行。我上次在实验时,设置了电机的额定电压电流,转速以及频率,但是使能后电机不转,我测了一下两想间电压不到10伏,我不知是哪的原因,请高手赐教 ,谢谢。

网友A:
你是西门子420 430 440那个系列的
你要找到变频器说明书才行。有很多内容的先告诉你简单的快速设置P003=3 P0010 =1
P0300 P304 P305等你设置默认P3900 =1之后你在设置P0700 =2 P0701太多了你先把它回复出厂设置先P0010=30 P0790=1我记不了太多了关于速度好像是P1121 P1120 P1080你还是找到书看看把很简单的一般设置

网友B:
电机的参数要输入
速度给定方式要设定

网友C:
这个看你的需求了,关键的电机参数,启动方式等,都需要,楼主可以看看说明书

网友D:
使能方式有没有搞错了

网友E:
启动方式没设置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