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3):
我是个刚接触PLC的菜鸟:很多问题想要请教各位大虾,由于我这条件有限,只能自学,我的电脑装了GX8,能用SC-09对PLC进行编程么?还有梯形图上的M8O67,M8064之类的都是啥意思?

网友A:
可以用SC-09编程,电脑最好有串口
SC-09一边接电脑串口,一边接FX系列的编程口
M8000之后是特殊的继电器,对应的内容在编程手册后面有说明的
M8O67,M8064也有介绍的,对应一些错误标志,可以根据这些错误去找原因

网友B:
8064 参数错误
8067 运算错误

网友C:
对于FX系列,软件及电缆都适用;
注意写入前先在通讯设置内试一下有没有通讯成功;

网友D:
用电脑编程,SC-09是用来下载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