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3):
经常看到用编码器跟plc链接进行控制一直不太明白怎么实现的,各位大侠能不能来说明一下?

网友A:
编码器的脉冲接到PLC的高速输入点, 像普通输入信号接到plc一样;
编程时用 高速计数器。
多察看PLC 的资料吧。。。

网友B:
高速计数,PLC内部通常有高速计数器,高速计数的一些相关指令
这个用时要考虑PLC和高速信号的接口,注意集电极、差动等区别

网友C:
一般增量型的,线接到高速计数的输入端就可以了

网友D:
PLC的操作手册中有详细的接线实例,你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