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4):
气体在管道内的流速,如何估算,是否与管道内气体的压力有关。

网友A:
单纯管道里的气体流速是没法算的,可以大可以小啊.
理想的话,应该和两侧的压力,管径以及进出口的流速有关.

网友B:
用体积流量除以管道截面积就可以了,例如 v  (m/s)  = Q (m3/s)  /   S (m2)。体积为管道压力温度条件下的体积.
气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气体的流速越大,压强越小。
1 压 力

  根据工程热力学原理,临界压力Pc与进口压力P1的比值称为临界压力比pβ,即β=Pc/P1

 从此式可看出气体的临界压力比β只与气体的比热比n有关,气体的比热比可看作为一常数,不同类型气体的n值如下:

  对单原子气体,取n=1.67,则β=0.487,即Pc=0.487P1;

  对双原子气体,取n=1.40,则β=0.528,即Pc=0.528P1;

  对多原子气体,取n=1.30,则β=0.546,即Pc=0.546P1;

  故对于空气Pc=0.528P1,对于燃气,Pc=O.546P1。燃气放散时出口截面处的压力为P2,外界压力为Po=O.1MPa,高、中压放散压力比较高,此状态下外界压力Po c,此时出口截面处的压力P2=Pc不变。

  2 出口流速

  高、中压燃气管道放散时出口流速为临界流速,根据工程热力学计算公式,临界流速为:

n—绝热指数,对于多原子气体,n取1.30

  R—气体常数,R=Ro/M,M为分子量

  对于空气R=287,天然气R=519.6J/kmo1.k

  T1—进口气体温度,K

  根据上式可知放散过程下的出口流速仅与气体的种类、进口气体温度及气体的绝热指数有关,与放散管截面积无关。

  3 最大质量流量

  燃气管道放散时,管道内压力逐渐降低,质量流量亦逐渐减少,刚开始瞬间为最大质量流量,其计算公式为:

  n——绝热指数,对于多原子气体,n取1.30

  R——气体常数,R二R。/M,M为分子量

  对于空气R=287,天然气R=519.6,J/km01.k

  T1——气体绝对温度,K

  f——放散管截面积,m2

  Z——压缩系数,取Z=

网友C:
与压差和流量有关系的

楼主:
那么有没有什么简单的估算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