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4):
永宏PLC的应用指令的17号数值比较指令中,“U/S”=0和“U/S”=1对于a,b的正负数和正整数对旗号输出似乎没有影响,“U/S”是否是多余的?

网友A:
U/S怎么会没用呢 !假设Sa= -1 Sb= 0  当U/S=1时 就是SA大于Sb 当U/S=0时 就是Sa小于Sb;这个区别很大的!

网友B:
是的,一楼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