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4):
永宏PLC用485和变频器通讯?

网友A:
永宏PLC和变频器接 要看变频器的通讯界面,一般是485的也可能是422 ,232的
可以根据不同的界面选用不同接线方式!

网友B:
请楼主先阅读永宏使用手册关于FUN1150.M-BUS这一章节。
遇到具体的问题再到论坛上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