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轴承的装配

楼主(2009-03-04):
这几天接连干这个活,上网找资料,然后节选后按照自己公司的设备装配要求编写技术文件,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但有装配技术标准总比没有好,希望我们公司的产品在装配时有标准参照下能把设备组装的更好,要不然产品销售出去后出现这样那样的故障可就现眼了!

滚动轴承的装配
1 轴承在装配前必须是清洁的。
2  对于油脂润滑的轴承,装配后一般应注入约二分之一空腔符合规定的润滑脂。
3 用压入法装配时,应用专门压具或在过盈配合环上垫以棒或套,不得通过滚动体和保持架传递压力或打击力。
4 轴承内圈端面一般应紧靠轴肩,对圆锥滚子轴承和向心推力轴承应不大于0.05mm,其它轴承应不大于0.1mm。
5 轴承外圈装配后,其定位端轴承盖与垫圈或外圈的接触应均匀。
6 装配可拆卸的轴承时,必须按内外圈和对位标记安装,不得装反或与别的轴承内外圈混装。
7  可调头装配的轴承,在装配时应将有编号的一端向外,以便识别。
8 带偏心套的轴承,在装配时偏心套的拧紧方向应与轴的旋转方向一致。
9 滚动轴承装好后,相对运动件的转动应灵活、轻便,不得有卡滞现象。.
10 单列圆锥滚子轴承、推力角接触轴承、双向推力球轴承在装配时轴向间隙应符合图纸及工艺要求。
11轴承外圈与开式轴承座及轴承盖的半圆孔均应接触良好,用涂色法检验时,与轴承座在对称于中心线的120°范围内应均匀接触;与轴承盖在对称于中心线90°范围内就均匀接触。在上述范围内,用0.03mm的塞尺检查时,不得塞入外环宽度的三分之一。
12在轴的两边装配径向间隙有可调的向心轴承,并且轴向位移是以两端端盖限位时,只能一端轴承紧靠端盖,另一端必须留有轴向间隙C=α△tl+0.15(L:两轴中心距(mm) α:轴的材料线胀系数 △t:轴最高工作温度与环境温度之差(℃) 0.15:轴热胀后应剩余的间隙(mm))

网友A:
对应解答:
1。这是肯定的
2。一般带端盖的轴承在出厂前就加好了润滑油,不须要再加,这个油也是轴承厂对应轴承寿命加注的,自己加油很可能达不到这个标准。如果没有盖的轴承,也是要看用在什么地方,加什么油,高温环境要加高温油。油不要加多了,油过多散热不好,更容易烧

4.有点不明白什么意思,但不管什么地方有这么大间隙,我想是不对的了
6.轴承在正常情况下,装配好或使用后,基本上就不用了,也说得上是一次性使用的标准件。当然记下方向这也是必要的,例如角接触轴承就有很强的方向性,千万别装错了。
11.对于须要接触的面来说,一般以80%d接触面为合格。
12.如果是精密机器,用塞尺是没办法做了。塞尺是很粗糙的东西。精密轴装好后用千分表打跳动。
个人补充说明:
装配轴承其实也不是一个好做的活,精密装配是艺术。
精密加工更是艺术中的精品,设计是精品中的精华。高速和低速都是不同的,加工工艺决定了这个零件的最终命运。
轴承的轴和孔,并不是越光滑越好,一般要求表面粗糙度就3.2.精密的也就1.6足了。太光滑接触面没有摩擦力,容易走外圈或内圈。

楼主:
我们这种设备已经发出去六台了,除了没有使用的一台外,其余全部现场报废了,厂家业主直接要求我们公司退货了,上火啊!
现在看来根本原因就是加工工艺不健全不清楚,装配技术不合格且没有标准可参照检查!

网友B:
麻烦问下楼主你们的是什么货呀

楼主:
小型机械设备,新研制的!

网友C:
估计是轴与轴承的配合出了问题
   还有是质量好才是关键!!

网友A:
非标机械哪有那么好做?并不一定是轴承的装配问题,加工工艺决定了一切。我曾经被这样的内地厂搞哭了。加工还是老的方式。我想你还是这样做的吧--------  下料一个人----开粗料一个人------画线打点一个人------钻孔攻牙一个人。如此下来,零件没有一个合格的了。

楼主:
不怕你笑话,我们公司的车工自己的100个件可以有100个尺寸
为了能使只能一味迁就他们放大公差
如果跟你说我们的产值你可能都不信会是这样的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