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4):
这个机械说明哪里有,我实在不清楚里面的关系是怎么运作的?有没哪书或者文章有讲解?

什么螺牙,螺杆,滚珠,我都被弄糊涂了,又找不到,也不会找相关资料
麻烦看下!

网友A:
图上的英文我看不懂,大概意思应该是步进传动滚珠螺杆,滚珠螺杆再带动机械装置.首先要知道螺距(螺距就是两个螺牙之间的距离)是多少,再就传动比.就可以计算出步进转一圈机械移动多少.

网友B:
通过马达的转动,使得table可以在螺杆上左右移动。要想马达对table进行精确控制,必去知道减速比。两个丝扣之间的距离,还有左右移动的偏差。就可以了。
并且在螺杆两端有两个极限位置保护。
仅供参考。

网友C:
这是说中间位是原点,往右是高速,往左是低速,两边都有高速或低速的偏置量

网友D(2018-07-09):
上限,下限,原点位,就是个滚珠丝杆带编码器减速机马达

网友E:
这个图要表达的己经很清晰明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