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4):
今天有人送修一OKUMA S-8101电源,检测发现几个继电器有故障,更换后电源灯(power)亮,其他灯不亮,5V,12V.24V均有输出,但5V,12V.24V的指示灯不亮,不知道这种状态是否正常,请各位高工指点,非常感谢!

楼主:
那位大哥知道告诉一下!嘿嘿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指示灯一般是发光二极管,你检查看下指示灯有没有损坏!

网友B:
电源指示灯肯定是共负极的,看负极是不是断了

楼主:
先谢谢上面的两位大哥的回复!嘿嘿,我需要知道的是正常工作时的指示灯状态(那几个亮,那几个不亮)!

楼主:
真的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