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4):
求助各位大虾,在恒压供水上ABB变频器需要设定哪些参数,我用的是那个PFC控制宏,电路设计是一台变频,两个电机,平常一个电机保持变频运行,当达到频率上限压力还是达不到设定值时,自动启动另一台电机.....
     望请各位赐教,具体参数什么设定,对这种变频器不熟,那个说明书看得有点不明了.
从零开始

楼主:
ABB变频器恒压供水的参数设定
在线等`````````````
从零开始

网友A:
你是用的远传压力表吗?最主要是要设40组参数,还要按照pid控制方式接控制端子线,设9002为pid控制,设2107为0,根据你需要的压力时传感器输出电流设1302或1305的值。40组参数你要自己看,比较多 。

网友B:
楼上的说的是什么型号的ABB?

我这ACS550-01 都没有9002这组参数么 是不是9902 PID控制?

PFC控制宏我觉得主要还是要把第81组参数看懂了

网友C:
pfc 应用宏可以实现但比较麻烦用PID宏的简单一点设置40组14组和  组参数来控制加减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