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PLC,看不懂图,前辈帮忙解释下是啥意思?

楼主(2009-03-04):
刚接触PLC,看不懂图,前辈帮忙解释下是啥意思?菜鸟我正在自学,我相信很快就会加入你们的行列,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算是基本的东西了
你是哪里不懂呢?M X Y C1 T1 这些你懂不懂?
如果不懂,就先不要看程序,先把这些软元件搞懂

楼主:
Y003正常都没有输出是怎么回事,我的理解是Y001和Y003同时都有输出呀,
还有个问题,我要修改PLC里的一个输出点,是不是:把PLC里的程序读到电脑,然后改掉,直接写进去?

网友B:
最基本的都不知道,别的就不用说了!

网友C:
看一下你的Y003是不是双线圈输出了?
下一个问题是应该自己试一下

网友D:
和你都一样还是这行的 菜鸟!

网友E:
Y1及Y3可能在程序其它地方有输出;
如果只有这一处输出的话Y1与Y3是同时输出,同时关闭的;

网友C:
当自己成为爷爷的时候,不要忘记自己当孙子的时候!
何况你们现在还不是爷爷!
把Y3换成Y13,检查有没有输出,看Y3输出点是否坏了

网友F:
更换输出点,一般除了软件方面做改动,同时还要注意硬件方面的电压是否相同,也就是这2个输出点的COM端的供电了.

网友G:
这没什么意义,就是对一些基本的知识的举例了,对照手册看一下了

网友H:
可能是出现了双重线圈吧  一般人都容易犯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