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4):
pLc如何结合伺服放大器控制伺服电机

网友A:
你想怎么控制?模拟量模块输出控制?发送脉冲做位置控制?还是使用通讯做控制?

去阅读一下厂家的手册后会比较有方向感。

网友B:
呵呵;
如果是定位控制,用PLC发送脉冲到伺服放大器上;
PLC一般有专用的定位指令;
必须是晶体管型的;或PLC主机加定位模块;

网友C:
现在很多中小型PLC都有专门的模块带伺服控制器的,微型的PLC可以直接带,如三菱FX1S系列可以直接带三菱的MR-J2S系列伺服控制器。其实只要PLC输出一路脉冲信号和一路方向信号给控制器就可以了。

楼主:
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网友D:
PLC负责给伺服放大器发脉冲和矢能,别的可以在伺服放大器上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