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4):
工业双金属温度计是一种适合测量中、低温的现场检测仪表,可用来直接测量气体、液体和蒸汽的温度。该温度计从设计原理及结构上具有防水、防腐蚀、耐震动、直观、易读数、无汞害、坚固耐用等特点,双金属温度计能在工作温度超过给定值时,自动发出控制信号切断电源或报警。可取代其它形工的测温仪表,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机械、船舶、发电、纺织、印染等工业和科研部门。
双金属温度计特点:      更多:http://www.mc-saic.com/
无汞害,易读数,坚固耐震。
保护管材为1Gr18Ni9Ti不锈钢和钼二钛,承压、防腐能力强。
抽芯式温度计可不停机短时间维护或更换机芯。
轴向型、径向型、135o型、万向型等品种齐全,双金属温度计适应于各种现场安装的需要。

双金属温度计分类:
WSS系列双金属温度计
WSSX电接点双金属温度计
WTJ系列双金属温度计
BT系列温度计保护套

双金属温度计结构特征与工作原理:
双金属温度计是用绕成螺纹旋形的热双金属片作感温元件,并将它装在保护套内,一端固定(固定端),另一端(自由端)连接在一根细轴上,轴端装有指针。当温度发生变化时,感温元件的自由端随即转动,从而细轴带动指针产生角位移,在标度盘上指示出温度的变化;直型表则通过转向传动机构带动指针。由于感温元件与温度变化呈线性关系,所以双金属温度计指针所指示的位置即是被测温度值。表壳材料有钢板、铸合金、不锈钢板;检测元件还具有抽芯式结构;可调角型温度计的表头部分借助于波纹管,转角机构等零件,可以由角型到直型或从直型到角型任意角度转变。
电接点双金属温度计则在结构上增添了电接触组、调节装置和出线盒等部件。在温度变化时,当与预先设定的控温定触点(上限与下限)相接触或断开的瞬间,使控制线路中的继电器或接触器动作,双金属温度计从而实现自动控温或报警的功能。
双金属温度计是利用两种不同金属在温度改变时膨胀程度不同的原理工作的。工业用双金属温度计主要的元件是一个用两种或多种金属片叠压在一起组成的多层金属片。为提高测温灵敏度,通常将金属片制成螺旋卷形状。当多层金属片的温度改变时,各层金属膨胀或收缩量不等,使得螺旋卷卷起或松开。由于螺旋卷的一端固定而另一端和一可以自由转动的指针相连,因此,当双金属片感受到温度变化时,指针即可在一圆形分度标尺上指示出温度来。这种双金属温度计仪表的测温范围是200~650℃,允许误差均为标尺两程的1%左右。这种温度计和棒状的玻璃液体温度计的用途相似,但可使用在机械强度要求更高的条件下。   更多:http://www.mc-saic.com/

网友A:
双金属温度计,属一次性用,我们厂里用的就是安徽天康的WSS-481,坏了就换便宜,明白原理就over了没啥好说的!

网友B:
天康的在国内应该还可以,以前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