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4):
如图 在仿真软件上把X0 强制ON后 Y0也ON, 但是再把X0强制OFF后 Y0怎么也OFF了?  我是今天刚试用仿真软件,不知道这是何原故阿?  请高手帮忙了.

网友A:
不会吧,检查下程序或重新输入一遍。

楼主:
这次搞个脉冲输出的  怎么m8029也没通过阿  我等了半天了都不通, 图上圈起来的那个是不是仿真按钮阿?

网友B:
脉冲输出的就不要用仿真了,看不到效果的

网友C:
还是买台小的FX1S系列PLC来实验吧;

网友D:
脉冲输出的,无法仿真的
因为输出的频率太高,电脑的刷新无法看出的

网友E:
不应该啊 ,怎么能呢,不过有的仿真软件也是有问题啊